三星DDR3显存

楼主(2009-07-21):
7300的显卡 修了好多 但总是不好  显存坏  谁有好的方法 请教请教

网友:
显存坏,,就换好的了,,,这个没有办法。。办法就是换

网友:
显存坏就只能换,换了基本都行!

网友:
换到是只要点时间,问题是找不到可换的芯片.

网友:
三星显存还有一个问题.中间有条凸槽.植锡困难

网友:
所有的DDR3 1.4N以下的都是中间有条凸槽,可以买一个专用的钢网,这样就好做了,7300/7600很多卡都是超频显存用,特别是用三星显存的卡,如果测到是全坏,哪只好全换就OK了,这种情况我只在三星显存里遇到的多些

DDR3钢网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fd73b490d44062c.htm

网友:
总不好,还是三星的,73,76时代三星用得最多,06年的如果花屏基本都是换掉了

网友:
钢网的孔径是多少的.我买到的网.0.5的珠放不下去

网友:
没有什么好办法,坏之则换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