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希捷160G SATA 接口的硬盘 装不上系统

楼主(2009-07-21):
各位大侠,有一希捷160G SATA 接口的硬盘   装不上系统
   就是不管灌装GHOST 系统还是安装版的系统  装的时候特别慢 而且恢复很长时间也没办法恢复

我用MHDD测试过盘体非常好        我也尝试过用另一块硬盘装好系统后再GHOST到这个硬盘上,可以进系统 也能用 但是就是硬盘市场卡一下 卡一下的
    那位大侠搞的定 ???  我把盘邮寄过去请你修!!!!

网友:
指令下是什么问题? 抓个指令下面的测试图看看,

估计是磁头只读,你尝试重新分区看看。 看看分区能不能保存。

如果还不能搞定,联系我了,大家交流一起搞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