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液晶雷击换LD7575PS后花屏

楼主(2009-07-21):
一联想LXM-WL19AH 雷击后 不通电 查电压无输出 LD7575PS 2脚短路 换后通电白屏  清洁排线后显示正常 但是画面很粗糙的样子 不细腻 图片有花屏的样子 难道是排线不好吗? 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了

网友:
这上面看好像不是太明显啊 一层轻微的彩色抖动

网友:
换屏线吧。

网友:
怎么修电源  会把屏搞坏  你现在的现象就是屏的故障,但是简单的先查屏线

网友:
是啊 插屏线
看看菜单花不?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 屏线擦了两遍了 用细砂纸轻轻打了下 还是那样啊  OSD菜单是蓝色的 不花 颜色正常 不过OSD菜单的不是蓝色的地方 也感觉像素比较粗 不知什么情况啊

网友:
程序不会有问题吧 拆屏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的 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郁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