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一块块花屏的ACER 5502

楼主(2009-07-21):
型号:ACER 5502  独立显卡
故障现象:一块一块的小方块,半边正常半边花
维修过程:此机是返修的,上次是全屏竖条,加焊显卡后用了五十天出现此故障
1)外接也是一样,先从简单的开始,换条/重装显卡/屏线无效
2)测屏线无断线,打接口的对地值,没有异常
3)加焊GPU,还是一样无效
4)下了GPU重新植珠,还是无效,说明问题不是在GPU上
5)加焊显存,意外出现,上电掉电了,不能开机了,电流0。06A跳到0。05A
6)下了四个显存,重新植珠,装机测试OK

网友:
电流是从,0.06到0.5是吗,还有gpu从新植珠就能说明它没问题了呀?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显卡是一块类似MINI PCI无线网卡的卡,GPU重做的成功率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