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水的ASUS A6000不上电

楼主(2009-07-21):
帮障现象:此机进水,用了几小时后不开机,客户自己拆过,健盘拆坏了拿来修的
维修过程:
1)打各电感对地值,无明显短路,静态电流0。09A
2)用风枪打到150,对全板加热一小时,没用
3)此板的5V-S5是用19V直接调压产生,3V-S5是电感产生,电源IC是PS51020,1。5V-S5也有,
测VCCRTC不正常,有时是2。7V,有时是0。18V,用电源是3。07V,但32K晶振不起振,一脚是3。2V,一脚0。7V,换晶振/电容/106电阻也是一样
4)加焊南桥,32K晶振起振,自动上电0。09A-0。26A-0。33A-0。51A-0。09A,好像有电压没产生,或者是带不起负载一样
5)断开各电压测试点,发现断开5V的后级不自动上电,上电0。09A-0。5A-0。09A,更换大电容/上下管也是自动上电,断开USB供电也不行,手上没有PS51020可换,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

网友:
看电流好像是内存这一块的问题啊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北桥到内存这块有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