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TCL D1100不上电,静态0。02A

楼主(2009-07-21):
维修过程:
1)测MAX1902的7PIN/28PIN无高电平,控制电压没有
2)南桥是VT8235,加焊南桥后3V/5V/12V正常,静态0。04A,上电正常显示
3)过一会再开,电流0。04A-0。02A掉电了,3V/5V/12V全没有了,再次加南桥又可以开机,5到10分钟又掉电了,问题不在南桥上
4)对南桥边上的大电容一个个加热测试,加到3V/5V的大滤波电容时可以开机,更换后OK

网友:
这个机器,3.5V滤波电容容易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