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-WL19AH液晶不开机

楼主(2009-07-21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XM-WL19AH液晶不开机。输出12V 5V到驱动板只有11。86V  4。86V而己。不接上屏按开关键可以开。按键板的灯亮正常。接上屏按亮一下就断了再开不亮了。这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呢?请大家指导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看屏的供电电路是否短路了

网友:
屏负载短路或对应的供电支路负载能力变弱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