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09-07-21):
一共一样的有4台有一台正常的有3台只能调到800*600在高就花屏
是哪里的问题
问题

网友:
驱动和屏 先刷驱动

网友:
屏是好的试过了

网友:
有一样的那还不容易,先用交换大法判断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再用对比法修就行了

网友:
呵呵.楼主要好好利用手中的资源.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,换了试过?

网友:
把你原来的坏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再上你的机子就好了

网友:
现在那个好的也花屏了

网友:
花屏是屏的连接排线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