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P4VXASD2 主板,3.3V短路

楼主(2009-07-21):
一块精英P4VXASD2 V1.1A主板,接上电源后全板无异常发热,PCI A14有3.3V,加电后即自动断电。

测量电源座,发现3.3V对地二极体值为0,其他正常。

在南桥附近测到7个小电容对地短路,北桥附近也有几个小电容对地短路。

对板上的MOS管逐个测量,发现内存和南桥之间的一个45N03管子的D、S极对地二极体值为0,
将该管拆下后测量:
1 管子是好的,
2 板上的D、S极对地二极体值仍为0
3 接上电源后全板无异常发热,PCI A14有3.3V
4 加电后,不会自动断电,但极短时间内就南桥巨烫,北桥不烫

是否可确定南桥已牺牲,或南北桥均已牺牲?

如南、北桥处于幸存状态,后面该如何检修?

网友:
补充:
5 拆下45N03后,测量电源座,3.3V对地二极体值仍为0(不过已经不会自动断电了哦)

网友:
LZ

南桥挂了

网友:
“在南桥附近测到7个小电容对地短路,北桥附近也有几个小电容对地短路。”如果测量的没错的话,应该是俩桥都挂了。南桥烫北桥没温度,因为从时序上讲,南桥比比桥早上电,南桥短路造成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,北桥没工作所以南桥烫北桥不热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北桥彻底挂掉了,所以不热了。一家之言,慎重考虑

网友:
装上45N03,吹掉南桥,不再短路,可确定南桥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