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I845GVM-RZ 这个原来是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

楼主(2009-07-21):
技嘉GA-8I845GVM-RZ北桥和I/O8712之间的场效应管原厂的是啥型号?有这主板的大哥帮忙看一下!这是一块修理过的,现在用的型号是D501AK,可用啥型号代?3055行吗?

网友:
3055就算能行也尽量不要用3055。
3055基本上是主板上用到的MOS管中,功率最小的,比较容易烧掉。
既然要替换,不如用其他功率大点的。

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,看看这里吧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23832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MOS出厂时有好几种最常见的就是APM2054,N型20V 20A的,3055是10V 30A的,如果是你自己用,应急一下,可以用。如果是客户的,就找个参数等于或者高于APM2054的吧

网友:
3055或者9916都可以替代

网友:
20N03 /   40N03    照杀不误 。。

网友:
15N03的不行吗?

网友:
15N03可以用啊,我一直都用这个的.

网友:
可以通用的,我忘了用什么管子上去的可以用

网友:
这板我也有一块,也是这个管子坏了,换了一个60N03L的管子上去,修复!

网友(2010-01-27):
回复 网友A:

只要是03系的MOS 应该都可以

网友:
我手头上刚好有一个和你的一样的 D1703的哈哈 你的MOS管坏了是什么故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