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S6010不开机

楼主(2009-07-21):
前段时间修一台FUJITSU笔记本电脑S6010不开机故障,拆出主板后试机竟然就可以显示了,反复测试都很正常,并且进系统也没有问题,但我装起来后却又不能开机了,然后再拆出来却又可以开机了,如些反复几次后拆出主板也不能开机了。最后发现主板右上角位置有个SW1开关,如果SW1接通时就可以正常开机,如果SW1断开时就不能开机,这就是这款机型特有开机保护开关,以防意外开机而设置的一个保护开关。可能是我在拆机装机时分别碰到了这个开关,所以出现先前拆出来就能开机,装回去就不能开机的现象。

网友:
   2010也有  呵呵 鼓励一下  楼主发帖费心了!

网友:
这种事情倒真没遇到过,下次遇到富士通的机器注意下。。。

网友:
要是能把那个开关的图发上来就更好了.

网友:
那些機就是做得好,想得周到...

网友:
楼主有个开关图贴上来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都没有遇过啊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学习了,不过楼主能有图分析他是如何影响的就好了

网友:
电路原理图如下,图中SW1开关就是我说的那个在主板右上角位置的拨动开关。
从这个电路图上来看应该是我先前说错了,这个开关接通时开机信号会对地短路,这个开关断开时开机信号才会正常送出。

网友:
吸收了楼主的经验  谢谢分享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