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拆解 海尔(Haier) X105 3G上网本(高清电路板、IC图片)

楼主(2009-07-21):
  一个朋友的上网本系统出问题了。该机器配了两张光盘(WINXP HOME SP3原装盘 和 一张工具盘),但机器没有光驱,为了用她的原装盘装系统,只有把硬盘取下来,在另一个机器上用原装盘给它重装了。
  感觉这个上网本速度还是不行,虽然配了1G内存、SATA 160G硬盘、用了965芯片组,但受到CPU的制约,除了体积小、接口全、耗电省之外,没啥可比的。
  不过运行OFFICE,IE,看下低分辨电影还是可以的。

  下面是一步步的拆解过成拍的照片:

正面:

键盘:

背面:

电池锁:

取电池:

网友:
新出的这批上网本  估计又会带来一批财富!  截止目前已经修到5台   三星的  KUBEN的 HP的 联想的  ..
  屏容易碎  容易进水  容易北桥空焊键盘还容易坏  哈哈   一批垃圾 成就一批高手!!

网友:
电池:

后盖:

硬盘正面:

硬盘反面:

无线网卡:

网友:
无线网卡正面:

无线网卡反面:

内存:

网友:
然后翻到正面,取下电源按钮板:

取下显示屏:

接着取键盘:

网友:
取上盖板:

取下主板:

主板:

网友:
下面是局部放大图:

上盖板背面-触摸板

左侧USB接口板

声卡芯片

板载网卡

网友:
时钟、BIOS芯片:

南桥:

北桥:

CPU:

网友:
其他芯片:

网友:
照片是用A590 微距,手工对焦,自然光(大太阳)下拍摄的,为了减小体积图片分辨率减了一半,但放大后还是能看的更清楚。

这个机器芯片上多次看到 CHINA 的字样,很是醒目。

网友:
CPU也是BGA在主板上了?

网友:
看到几颗茂达的LDO 呵呵

网友:
不错,很清楚,不过这个应该是945的芯片组

网友:
顶星代工的。

网友:
非常清晰....

网友:
没拆过上网本。上次有个客户拿了台过来。电流跑0。36不动了。那机子还没过保的。让他拿去保了。

网友:
CPU也是BGA在主板上了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是的,上网本CPU的功率不大。N270直接焊在板子上。

网友:
拆出来看一下是值得,但是用USB TO  IDE 转换器接光驱 然后接入USB口可以安装系统了,我以前就是这么给华硕的E pc安装系统的。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拍的非常细心!

网友:
最近老是修主板,同行没送笔记本过来,看来广告不够了理想,学学前辈板主的思想.

网友:
不能用U盘启动吗  把资料拷到U盘里去 恢复

网友:
辛苦楼主了,拍的很清楚!

网友:
但是用USB TO  IDE 转换器接光驱 然后接入USB口可以安装系统了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本用的 STAT 硬盘。我就是用的USB硬盘盒,装上光驱,模拟成USB-CDROM启动,装了系统。

网友:
不能用U盘启动吗  把资料拷到U盘里去 恢复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可以的。我是想用他自带的原装光盘装系统。

网友:
很详细的图片~可以做构架参考~

网友:
U盘装个PE,把文件拷到硬盘安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