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370自动关机

楼主(2009-07-21):
宏基370开机一分钟不到就自动关机,每次都是一样,有时来得及进COMS,有时连COMS还没进去就关掉了。拨掉电池、硬盘等外设还是一样,换内存也是一样。后来拨掉键盘用镊子点亮机器后没有关机了,经过测量发现键盘腐蚀了,可奇怪的是偏偏只是开机短路,其他键并没有短路,所以键盘没有报错,所以我开始也没有怀疑到键盘上面去,因为要键盘才能开机所以不得不留下键盘到最后考虑。

网友:
没人顶,自己顶一下就睡觉了。

网友:
看到一半还以为是风扇有问题呢。。。原来是键盘短路了,以后修掉电多了一条思路了,呵呵

网友:
键盘短路也会引起死机和断电的

网友:
哦,真假的,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我 以前遇到过开关按键不好的

网友:
现在什么样的问题都有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此在系统界面进不去的现象是 触摸板的问题  把触摸板把了就好了

网友:
键盘问题引起开机问题我遇见好几台了,这是个思路

网友:
恩多一条思路。很好!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键盘短路的有碰到过一次,但不是自动关机,而是MOUSE不能用

网友:
真的 是又多了  一个 维修思路  呵呵

网友:
每款机器因电路不同都有不同特性啊~很少见因键盘问题自动关机的~学习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