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金士顿DDR400内存

楼主(2009-07-22):
一条DDR400的内存进系统蓝屏,用RST软件检测发现有颗粒坏了,不知道换过后要不要重新刷程序?

网友:
直接把坏的颗粒换掉就行,不需要刷SPD

网友:
代换的时候要注意各参数一致,不需要刷信息

网友:
SPD是什么啊  看来要学的太多了

网友:
去看摸摸的帖子 讲的很清楚了

网友:
摸摸确实是个好师傅,他发的帖子都是精华啊

网友:
谢谢喽

贝贝 -10 灌水会成瘾,劝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