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三相供电改成两相供电用了不久就不行了!

楼主(2009-07-22):
接到客户的一块主板,是我之前修过的。。。我还记得之前拿过来主板是三相供电,故障是CPU供电上管短路,后来我换了好的供电管还是一样没多久就短路了,最后干脆就不上管了,把那一相供电给拆了,就那样给了客户可是没有过多久客户又拿过来了,这次检查不是短路而是CPU没有供电,换了电源芯片也不行不知道怎么修呢?有谁能告诉我三相改两相这种办法行不行呢?请求答案!!!!

网友:
三项改两项·从理论上应该实现起来不难·
但实际使用的话 感觉有点玄乎·
呵呵·
我也新手 和您探讨探讨·

网友:
楼主,你拆掉的供电是哪一相呢?还有供电的方案是什么加什么芯片呢?这此你都没说!

网友:
应该是直接拆一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