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未遇见的飞利浦显示器,求给个思路

楼主(2009-07-22):
飞利浦17的纯平显示器,刚通电的时候电源灯闪烁,过个1分钟的样子听见消磁继电器不断电的吸合放开,titatita的,大约再过1分钟正常。之前各路的电压均偏低,随着时间逐渐升高,直到正常。。1507也是换了的,求给个思路
显示器

网友:
检查反馈电路.特别是BT169和431上面接的电容.另外这种情况你也可以用对元件加热的方法来确定故障点.

网友:
先断了行等负载上假负载确定电源是不是正常.

网友:
电源用什么IC控制的.....................?
小信号处理块和CPU是不是集成在一起..............?

网友:
换光耦试试看!!

网友:
换了光耦和电源附近的电容还是老样子,光耦后级对地的稳压二极管也取了 的

网友:
电源是tea1507,我换的光耦是817c,原来的不是这个型号的,是个乳白色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