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22):
一块富士康的主板,检测卡显示FF,测CPU供电正常。顺便问问,如果前置USB线插错了 对主板或是CPU有什么影响麻???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急......

网友:
前置USB跟CPU没关系啊,插错了有可能会影响南桥,CPU供电正常就不是CPU供电问题了,跟标题冲突。开机FF应该测测CPU或北桥有没有虚焊,换换I/O看看。

网友:
如果usb数据线短路 插上一起死机

网友:
USB有南桥负责管理,错误插会直接影响南桥。跑FF的不好修。

网友:
前置USB差错一般或影响南桥  有可能造成南桥损坏

网友:
USB与南桥有关,跑FF不好修,你先刷个程序看看能不能走代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