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笔记本可调电源行吗?

楼主(2009-07-22):
红阳维修网和开工上都有这种50到100的可调电源。开在没事时想学下
笔记本
维修。请教这种的笔记本可调电源行吗?帮我看看~!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1-78bc238155a68d89f674ac7530f62f01.jhtml?cm_cat=0
刚才发了个,没写完,一点就发出去了。
多谢了!
笔记本维修

网友:
这种电源看不到电流变化,不要购买

网友:
如果你是业余的,玩玩是可以的,搞维修的还是用安泰信的可调电源吧。

网友:
多谢。有时出去修机子没有电源可换,想取个这种试试,

网友:
带的那几个头子买下来都得20块,你想想什么情况
买个安泰信或者龙威的30V5A的可调电源要260左右呢
不想本本烧毁还是买好的电源

网友:
可调电源我这有一个朋友给的,但太大了,出去不方便。就想找个小点的,这样方便。

网友:
还是可调电源好,别相信这些东西

网友:
这个适合使用者
不适合维修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