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6580主板点不亮

楼主(2009-07-22):
我有一块MS-6580 V5的主板开始是开机就断电,后我把短路修好后。现上CPU开机,诊断卡总重复走D1到D3,如果加上内存就不停的重复走D1-90,,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样不停的复位呢。

不过,用手摸一个L6709电源IC发烫。。换了一个也一样出现以上故障。。请教。。我该从那一步开始返修。。

网友:
先查一下内存供电 和内存这部分的工作条件  BISO在确定其他

网友:
那和那个电源IC发烫没有关系吗?。。不正常吧。

网友:
内存的MOS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