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P35主板插上显卡后能通电但不自检

楼主(2009-07-22):
如题
主板是升技的IP35-E,原本主板是正常的。

显卡是9600GT,因为夏天到了,显卡温度有点高,我也很少游戏,所以硬改降低了显卡核心电压,上机跑3D测试时不太稳定。我又拆下来把显卡核心电压加了点,再插上去,主板开机就没反应了,能通电,但不自检。拨掉显卡后自检正常,会报警提示没找到显卡。

不确定是不是9600GT显卡被我弄坏了,于是我找来两张正常的显卡,PCI、PCI-E各一张
试一下

接PCI-E显卡,主板通电正常但不自检,而且此时键盘没用(PS2、USB键盘都一样)

接PCI显卡,开机喇叭嘀的一声,自检通过,但显示器无显示,键盘没用

不接显卡的时候,自检正常(只是喇叭会提示没找到显卡),键盘也好用,甚至可以U盘启动,盲操作刷主板BIOS

另外南桥供电管明显发烫,但电压正常,南桥温度正常
请教下这板子还有救么

网友:
你这个情况 最好找一个好的板子测一下显卡   或这个找个POST卡检测一下

网友:
谢谢楼上回复,问题还没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