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一个音频的小问题

楼主(2009-07-22):
昨天客户拿来一个ASUSP5SD2-VM的主板 是声音接口给插坏了
于是我就找了个接口给换上了  还顺便把客户差坏的接口给修了
做系统测试发现声卡驱动上了 可以放歌就是没声音  搞了半天  换了声卡芯片 问题依旧
怀疑是接口没换好  又换了一个  故障依旧  没办法 把客户的换回去发现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 麦克也好使  但是不能这样给客户拿走  所以又取下来  测了一下接口 发现客户的和我换的那个有点区别
我找了一个AMD的754的主板音频口换上 好了
现在想来可能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  现在的声道和以前的声道不一样  不是外型一样就好使的
希望大家不要烦我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发现客户的和你的有点区别,能具体说明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修好收多少钱?插个独立声卡也就2,30吧,又换芯片又换接口,浪费工时啊!

网友:
这主要是研究一个问题   不是钱的问题   我记得是他原先的那个口取下来  有两个脚是通的  我换的是不通的
主要是以后换要注意这个问题  最好找同样档次的板子就好了

网友:
我们 搞维修的  不能光捡好修的  不好整的  就丢
要编修边研究  每天都要抽出点时间  修下疑难杂症
下次在修这种问题时  你讲的  “耗费工时”还存在吗?

网友(2009-09-09):
同意楼上的说法;·····

网友:
一般我都是把主板集成的屏蔽了,换新声卡!
主要是没有那么多料板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(2009-11-10):
好想法。要不然维修的水平会越来越低的。

网友(2010-06-26):
直接换张独立声卡 修起来蛮

网友(2011-01-29):
维修行业的存在主要是维修,如果都是更换,或者绕行,维修行业也就像铁匠铺一样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