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V.上电跑码一会自动复位

楼主(2009-07-22):
手上一块华硕K8V的主板,起先不跑码,刷了BIOS后,可以跑码,到内存那就自动复位,有点亮过1次,请大家帮忙-0-,说说该从哪边下手处理,!谢谢咯-0-,!

网友:
先看看内存供电这些正在不

网友:
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,从新刷下试试,换个程序要。

网友:
iO有问题也会自动复位。。。。?

网友:
换BIOS块重新刷

网友:
内存供电都正常,I/O也是好的,

网友(2009-08-28):
ASUS  我的W3000的刷了不知道多少次都不行啊  会不会是程序不对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