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61G的主板掉电

楼主(2009-07-22):
一块昂达N61G的主板开机一会就掉电,CPU也不工作,CPU供电,内存供电都 正常,开机一两分钟就掉电,北桥上面的大多数小电容为导通状态,对地阻直是为0    有一个对地阻直是300多   有一个是无穷大,     请问这样是不是北桥挂了。

网友:
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(2009-10-10):
如果拿下CPU再测量北桥上面的电容还是导通状态,北桥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