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25A(QUANTA LE2)到WINDOWS进度条就断电,修不出来了 ...
旭日125A(QUANTA LE2)到WINDOWS进度条就断电,修不出来了!

楼主(2009-07-22):
故障机型:
旭日125A,QUANTA LE2
原始故障:
到WINDOWS进度条就断电,使用光盘和U盘进入PE在进度条都掉电.如果不引导一直烧着不会断电!
进水,二修,到手上的时候USB板上面的件都拆的差不多了!真不明白!直接把那个板拿掉就好了,拆它干嘛..主板上也有部分位置缺件,电池接口部分PCB变色,但是没有发现太明显问题,应该是之前已经处理过了!排除焊接问题,我把之前动过或者怀疑进水的原件都重新焊接了.
尝试过的操作:
1.更换过南桥.
2.更换EC 97551.
3.拆除了网卡.
4.测量PWM波形没发现明显异常.
5.硬盘接口已更换.
已经没办法了,怀疑缺件,但是没有发现太明显问题,手上没有同型号主板.
大家给点意见吧~还可能是哪里问题?
Windows

网友:
别人修过的二手板确实不好修
如果客户答应换板的话可以掉块旧板对比一下
修好了自己能赚一块板 修不好就换板吧

网友:
可能一些扩展件导致的。加载驱动的时候断电的。

网友:
CPU有没问题?要不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顶一下4楼,我两年前修一台式机的时候遇过同样故障现象,结果是775 CPU触点脏了。。。十三哥也试试?

网友:
曾经修过两台IBM R52的机器,也是一出现滚动条就掉电,后来加焊了3V 5V芯片就OK了,,,旭日125应该是MAX1999或8734吧,十三哥查查这部分电路看看

网友:
SC1485坏了,请看图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怀疑北桥空焊呢?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 CPU 不热 换3205 就好了

网友:
只有出绝招,全板加焊。

网友:
3哥啊,根据我的经验 ASUS A8J T4 进WINODS 滚动条掉电啊,,先加焊一下CPU VCORE的 芯片吧
据说 WINODS 读条的时候 电流特别大,观察可调电源可以看到。

网友:
小贝花思路对了,,,,WINDOWS进度条的时候电流特别大,,,变化很快,,,一高一低差别大,,,往这方面去着手,,,思路比较清晰,,,

网友:
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在前段时间遇到过一台,是IBM T41的机器,也是进系统之前就掉电,在DOS模式下怎么烧都不掉电,是受论坛里一个帖子的启发,发现问题就是CPU的供电滤波电容容量组减小造成的,你不信可以在CPU供电组查查,并一个电容试试。后来分析可能是滤波容量组容量减小,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,而进系统的时候CPU功耗增加造成CPU核心电压变化更大,让CPU供电IC反馈部分误认为输出故障而造成保护就关闭输出了。

网友:
我这有台海尔的机器,也是CPU供电电容小,并了个电容。

网友:
VCORE的问题已经排除,我之前就加焊过那部分芯片!现在打波形也没什么问题!
小俊说的情况有可能,因为原始电池接口一些腐蚀!我回头找找芯片换下看看!

网友:
CPU供电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