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修显卡,各位帮忙看看GF4花屏

楼主(2009-07-22):
64M显存,共四片显存,上两片,右两片

结果如下:
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.
    LANE     E_BANK0 ERRORS
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
FBD[ 31:  0]      21263954
FBD[ 63: 32]         35824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  0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
  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
  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
  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

Read    Error Count: 224
Write   Error Count: 21299554
Unknown Error Count: 0
ADDRESS  EXPECTED  ACTUAL  REREAD1  REREAD2  REREAD3  TYPE  P L E I ROW  COL BO
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 - - - - ---- --- --
03b5f1b0 0000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WRITE A 0 0 1 0daf 036 0
03b5f1a0 0000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WRITE A 0 0 1 0daf 034 0
03b5f190 0000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WRITE A 0 0 1 0daf 032 0
03b5f180 0000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WRITE A 0 0 1 0daf 030 0
03b5e1b0 0000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WRITE A 0 0 1 0daf 036 0
03b5e1a0 0000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00060000 WRITE A 0 0 1 0daf 034 0

网友:
测试软件版本的事。其实这种卡根本就没必要用测试软件来修复。可以测显存脚位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