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LP winfast 939板

楼主(2009-07-22):
两片一样的主板,都是不通电。I/O被人换过,是8712F-A的,不知是否这板上的,谁知道的告诉下,如果是正确的,那触发只有1V电压,查线路经过一个电容再到一个103电阻,103电阻好像就连上USB的工电了,USB供电那也是1V电压,USB阻值没问题,往下查就到了一个O电阻那就没了,不知通哪。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,高手帮忙看下

网友:
IO是8712F-A HXS的,早上刚修了一个。

网友:
那个IXS的能带不,还是那触发排针的电压是多少啊

网友:
这板用镊子强行通电后把镊子拿开就还是通电着还能读U就是不过内存,不知哪位高手有修过类似的故障呢?那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呢

网友:
修正下 通电后可以全部跑完,但不强行的话就没办法通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