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无显示

楼主(2009-07-22):
一块镭姬杀手X550的显卡 开机自检的声音正常 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就是显示器黑屏!换块显卡就没问题 本人新手 求大侠们给个维修思路 谢谢了

网友:
拿到我们这里的维修店里 要价太高了 我感觉他们不太懂  还有他们说的比论坛说的差远了 我又拿回来了 打算自己动手整下

网友:
吧主芯片补一下

网友:
还是要先用软件跑哈  在说说结果

网友:
一般先从补焊开始

网友:
换大门,大门不行换小门,不行换GPU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什么是大门 小门啊

网友:
先清洁一下金手指,不行再补焊一下,如再不行用软件测试以后再定。

网友(2010-03-26):
六楼说的是门电路吧?

网友:
加焊 显存 不行就看门电路 一般还是门电路比较多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晶体和BIOS的问题,     一般门电路是怎么判断它的好坏?这个我还不会耶有哪个知道的告诉我一下,谢谢

网友:
都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 说明显卡本身没问题,  至少GPU工作了  供电正常, 仔细检查接口电路 放大信号   和门电路都有可能 ,用DVI 试试,是不是接口问题     晶振BIOS 颗粒排除了 不可能是他们坏的

网友:
12楼说的对。那些都可以排除了,就看接口门电路是不是有掉件,先查行场同步有没有过来,就是门电路的输入端有没有电压,没有的话很可能是DAC的故障

网友:
你如果是搞维修的可以试试进行修复,如果不是就不要维修了 ,去找专业的人给你维修。要不自己弄的问题更多。更难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