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精英P4IBASD CPU内核电压短路?

楼主(2009-07-22):
ECS精英P4IBASD CPU内核电压短路?用的是KA7500B,3个场管坏了两个K3296,已拆下,怀疑下二极管B55QSO3短路引起CPU内核电压短路,都拆下来了,还是存在短路?初学维修请各位朋友帮忙判断还有什么原因?

网友(2009-11-26):
如果北桥挂了,也会出现短路的。

网友:
是完全短路还是阻值小?  别把电阻小当作短路 .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