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问内存不报警也点不亮是哪里坏了?

楼主(2009-07-22):
有一条内存,插到主板上点不亮,也不报警,其它硬件都没有问题,请问是SPD的问题还是内存颗粒的问题?
内存颗粒
点不亮

网友:
补充一下:金士顿 512M DDR400,好像以前换过颗粒。

网友:
只有在865GV主板上检测才能知道。一切皆有可能。

网友:
在865GV的板上用内存测试仪测一下

网友(2010-02-24):
vspd吧这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