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主板点不亮

楼主(2009-07-22):
今天网吧机器全修。拆主板装主板变为了换个CPU插座(就是插CPU心片的那个白色的) ,有的机器是换好了``可是把有些好机器也给弄得点不亮了`

还有6台电脑,开机没动静,风扇转的,开机启动2分钟摸CPU心片不是很热(有一点点点热)。也无报警声。过换显卡,内存,也拔过coms电池,还没动静!~

网友:
CPU插座问题,用假负载打阻看下,应该CPU没工作。

网友:
试一试诊断卡,看看有没有结果呀,应该是接触的问题。

网友:
根据你说的情况,我肯定是cpu插槽虚焊,去看一下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看就是接触不好。你看一下内存与CPC的底座是否与主板有晃动。
一般都是底座与主板虚焊造成的

网友:
CPU座子虚焊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