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p4-PFC电源

楼主(2009-07-22):
今天修一个长城ATX-300p4-PFC电源。点亮电源时风扇转一下,是电源保护。拆掉IC339的4脚的保护。可以点亮,不过电压很高,12V变16V,5v变7V, 是电压高造成的保护。经仔细检查 ,T431正常,其他的也正常。欧了,请各位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跟我一样的呀

网友:
查494  1  2脚外接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