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3NW故障

楼主(2009-07-22):
有一台三星943NW,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了,请问是不是高压线圈的问题,能不能用通用的高压板代换

网友:
拆开检查一下,没爆电容就换升压变压器吧,改通用的麻烦

网友:
我上次换了个升压变压器不行.后来只能改高压板

网友:
我也是,换了升压变压器,用个二三个小时就不行了,这个是什么呀,武汉天涯浪子 兄弟说一下吧,(都是人人的学员)

网友:
升压变压器也有通用的吗?

网友:
先看灯管,要不就是高压保护了,或者损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