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65GME-775 BIOS问题

楼主(2009-07-22):
技嘉775针的主板,不过内存,不插内存有报警声
刷了BIOS之后可以过内存,但是跑到41就出现显卡的报警声
应该是BIOS刷得不对,但是我刷了6个BIOS文件还是不得
有谁修过这种板么?到底哪个BIOS才会合适呢?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  可是到最后都没有修好   还是看看结果吧

网友:
那板的BIOS是3M的吧 那不怎么好刷。我从板上吹下来发在BIOS资料区里,有用的话就去找吧 那是可以显示的BIOS资料

网友:
应该是I/O坏.I/O有可能

网友:
我修过南桥虚焊跑41的,按南桥试试

网友:
41还有IO和内存问题,先查查

网友:
维修经验跑14 或41 直接考虑换BIOS芯片本身损坏导致的,你试试看.

网友:
这块板已经修得了,谢谢蔡杰赢的BIOS

网友:
我想把这帖该成已解决,该怎么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