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双bios的工作原理

楼主(2009-07-22):
不知有没有重复的, 看一下吧,

网友:
是不是开机引导不成功,启用第二个BIOS啊

网友:
请问BIOS坏了,那来的程序判断?另外,BIOS坏了,怎么会有提示!!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吧!

网友:
我见过七彩虹的主板有两个BIOS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有一次开不机我把两个BIOS对换了就好了
我知己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