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无待机3,5V电压,求助

楼主(2009-07-22):
於3,5V,管子会发烫,把3,5V的几个管子和MAX1902都换了还是烫~~请教一下高手如何解决
求助

网友:
我碰到过升压电容击穿导致芯片发烫的

网友:
说的好象不是很清楚 啊 换了还是老问题应该是其他的问题了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啊
楼主 修好了吗

网友:
高端场管坏,Q1,Q3开路
电感虚焊,开路
D7,D8短路
C1,C2短路
R1,R2开路
芯片坏(部分短路)
负载短路
D3,D4短路
升压电容开路(3.3V 5V 按下电源,先有几V然后变0的现象)

网友:
卸下网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