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不认盘

楼主(2009-07-22):
有一块希捷的80g的硬盘,安装在电脑上不识别,条线也设置了,也不管用,但是用易驱线能够正常识别,不知道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易驱线  是什么线

网友:
就是ide转usb的线,

网友:
这个是硬盘的照片看看手机拍的 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有可能是线的问题,能识别就可以了都是小问题

网友:
换一根数据线试试下,也许是线的问早题。

网友:
这个是PUMA的盘。

网友:
可能是LDR文件丢失了,用PC3000能修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