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A61开机五秒掉电

楼主(2009-07-22):
接修一台海尔A61的本本,故障为开机五秒左右自动关机。电流有0。9A,不变,掉电的一瞬间所有的指示灯闪一下,加焊了北桥故障依旧。求高手指点一下怎样修??

网友:
CPU供电看下

网友:
CPU供电1。2V和1V正常的。

网友:
你测试一下显卡芯片是否有问题?

网友:
这个机是集成显卡的,不是独显。北桥做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