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测试

楼主(2009-07-22):
以上软件若在DOS下运行的,请注意了:

1、软件所在硬盘分区必须是FAT32格式,不能是NTFS格式。
2、软件只能在纯DOS模式下运行,比如在矮人DOS等集成了很多软件的DOS工具下,
    是不能正确测试的。
3、根据待修卡型号或GPU核心编号选择相应的软件。
4、若正常使用的显卡,出现测试错误,可置之不理,放心使用。
    原因很简单: 因为修卡的目的是为了让卡能正常使用,既然能用之,还修它做甚?

显卡测试软件在系统里可不可以测试啊 ??????

网友:
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软件,如果是工厂用的DOS测试软件,一般个人维修是用不上的,用个最简单的显存测试的就可以了,这种DOS下的软件想在系统下用那是不可能的,系统下你可以用3D mark来测吧

网友:
系统里测试的没用过。
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?

网友:
我说的是下面的两个软件  呵呵
1、A卡测试程序大全
2、R5MEMID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