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A22m 开机掉电

楼主(2009-07-22):
原故障是屏碎,高分接口特殊找不到同样的,无奈同事飞线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亮啦,高兴,装屏准备测机,装好麻烦来啦,开机加电掉电,以为是接线处短路,于是又拆量也没,后来发现在不插屏线或接外接时不掉,但仔细多次检查接线处没有短路,而且还亮过说明线序排的也没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?
掉电

网友:
可能是主板上哪个保险断啦

网友:
找下主板上的屏供电保险有无开路

网友:
恩 确实找到个保险坏掉啦,不过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会引起掉电呢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