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硕板离奇的修复

楼主(2009-07-22):
华硕P5GD1-VM(775针)DDR1内存
拿来故障是发现CPU核心供电低无论上赛或P或假负载电压只得0.61V,不跑码.测时钟复位正常,内存2.65V正常,VTT1.2有1.18V心里估计是正常.排除了CPU本身问题,故障一定是出现在电源IC上.是ADP3180和3418K组成.测了VID0到VID5的阻值是一致的.上假负和U电压信号有高有低应该也是正常的.由于没发现有场管短路,也懒得换供电场管,直接换个新的3180试试,故障一样.再换三个3418K故障一样.这会闷了.找到3180PDF,测8脚FB0.65V 9-3.3V 10-PWRGO 0V(这个脚就是找不到线路,是我不用功) 11脚EN1.13V,由于IC能工作感觉电压是正常的 12脚DELAY3.08V 13RT2.09V 14rampadj 1.22V   11EN和12软启动电压都正常再说整个IC应该是工作的,不知是什么原因拉低CPU核心电压呢.试过飞线1.3V到EN无果.这下修得2眼发呆了.放了一天,突然想到3188可代用3180可不用一个试试呢.各位看家这会结果出来了测得U电压1.2V.上真U诊断卡久违的数字跑了.嘿嘿.再测电压有点变化了.8脚-1.22V 9-2.09V 10为6.17V 11-1.14V,其它的没变.为了证实下,我再把另一个新的3180装上去,故障一样.大家说奇不奇,说真的我也不知是什么技术原因.

网友:
3188不可代用3180

网友:
或许,板是先送修过,别人把坏的3180换下3188了- -,

网友:
板是朋友拿来的,是洋货,用一段时间就坏了,没给人修过.

网友:
看来电源IC方面要多研究研究

网友:
像是CPU座接触不好,我也碰上过类似故障,电压如你所说,按压CPU偶尔电压起来跑码。

网友:
结果是换出来了
思路不怎么样
我反对这样修机器 因为这样有时会修出人为故障来

网友:
10-PWRGO 0V(这个脚就是找不到线路,是我不用功)

我的主板是华硕P5VDC-X  结果换电源芯片的时候焊接的烙铁不是很好,把10的PG信号脚焊盘搞掉了,也是没找到线路,不知道怎么办?              测别的主板和9脚有5欧的电阻想这两个脚连一下试试呢,也没时间,不知道行不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楼主该去买买彩票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