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01 1.2V_VCCP 对地

楼主(2009-07-22):
DELL  1501  1.2V_VCCP 对地
    NB主供电。。
  用烧电法烧  电流能跑到 0.85A    但 NB  SB  表面只有一点点温度。
      板子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。。
  后续短路哦。  发图的原因是吸引大家的。 我发现好多兄弟,没图的帖子,一般不看。。
呵呵。。 对不住啦。。

网友:
加电一段时间,如果还是只有北桥发热的话就换北桥好了,怕就怕是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短路,不仔细摸不出来

网友:
兄弟能把你,1501的图传个上来那就太好了

网友:
北桥问题。 谢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