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一同行板 不过内存急急

楼主(2009-07-22):
接一同行板 跑C1 不过内存 测供电2。5正常 时钟也正常 换过电源IC 故障依旧 旁边有个AZ324运算器 请问高手 会不会是它算了 给个思路 谢谢
电源

网友:
不是内存供电正常就行,测下北桥供电,

网友:
桥的供电正常 我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谢谢大家 的确是NB虚了

网友:
这种板多是桥空焊,如果没内存电压也是它

网友:
NF4的桥虚焊用858D风枪可以加焊好吗?

网友:
桥虚了,这种主板桥虚的太多了,加焊应该OK!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 NQ虚焊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 南桥会比较难考.. 2边翘起 会导致 BGA 一脚踏 .. 一般 加热好 就 会 显示.祝你好运..

网友:
这种单芯片组的很多桥虚焊,要加焊才行

网友:
很多cpu也会引起的

网友:
直接做桥吧。。加焊过一会又坏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