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行驱动精灵 死机后 无法开机 不自检

楼主(2009-07-22):
没有开机后的 滴的一声  CPU 显卡 电源 风扇 都转动
显示器黑的 画面一直不出现
2根1G内存 全拔掉 也不报警

起因为 运行驱动精灵后突然卡住了  就按了电源开关 结果一直不出画面
显卡独立的 把 显卡接头 接在集成显卡上 也没用。

试了一下 把CMOS清空   电池下了 情况照旧
所有硬件都拆除 还是没用
昨晚的事情,今天还没好  SOS

网友:
重新插拔 重新插拔

网友:
内存拔掉不报警
查下内存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