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急,技嘉845GL黄色主板IO是ITE8712GB用什么可以代换

楼主(2009-07-22):
技嘉845GL黄色主板,此板从同行那拿来的,PCB电路板上印的IO是ITE8712GB/REVGX,别人换的是ITE8712F,现在点不亮,ITE8712GB/REVGX可用什么型号代换?
点不亮

网友:
原装的应该就是IT8712F-A了,8712GB的在主板上还没见过呢

网友:
8712GB没见过

网友:
PC电路板上印的就是ITE8712GB,我换了几个ITE8712F-A的都不行,开机针有5V,电池有3V,COMS针3V,晶体两脚是0.2V和0.36V,PCIA14脚有3.3V

网友:
小弟菜鸟 问个愚蠢问题 PCI A14脚 3.3V 是个什么电压???????

网友:
要精修
待机电压
看看能强行开机不

网友(2010-02-03):
技嘉的用专用IO的,第三行有GB字样

网友:
技嘉 最好找同型号的 要不有的会不加电

网友:
技嘉和华硕的IO 8712 和8705是专用的 第三排数字是带GB的 和其他的不能通用我试过
还是卖IO的告诉我的

网友:
建议LZ从废的技嘉主板上拆个IO,这样是最方便的办法,要想买个新的似乎是不容易的

网友:
技嘉的用专用IO的,第三行有GB字样
引脚定义不一样的,必须要找一样的

网友:
引脚定义不一样的,必须要找一样的

网友:
还没听说过华硕的IO也不通用,看来又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