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传个GA-8I865GME-775的 BIOS

楼主(2009-07-22):
(图片)

网友(2009-09-08):
刚好有这样的一块主板,不带RH。用了楼主的这个BIOS还是无显示。
没有刷BIOS之前,还能接AGP显卡能显示detecting fllppy drive a media ...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这个地方再不动了。刷了BIOS之后就再也无显示了,总是停在C0处,以前的坏的也没有备份。
用官网的F5版,F4版都刷不进去总是提示错误。

网友:
不可能的啊!我是从好板上面备分下来的啊!那谁3M的 你是不是刷错了啊!

网友:
用编程器读出BIOS芯片是49LF003A(实际芯片是49LF003B)应该差不多,用编程器读出官网的F5、F4BIOS文件,一开始就是25........(十六进制)等等,但是用编程器刷写时总是报0X000000 错误,0XFF芯片,0X25缓存区。读楼主的文件从0X000000到0X001FFF全是0XFF,从0X002000开始才有数据。

但是楼主的数据是0X000000到0X07FFFF是512K,而编程器读出的芯片数据是0X000000到0X05FFFF也就是384K。

楼主的可以用编程刷进去,但是从0X05FFFF到0X07FFFF后面的数据那不是没有写进去吗?

网友(2009-10-19):
非常谢谢楼主的BIOS,令我修好一块GA板.

网友:
就是不知道怎么刷3M的,今天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BIOS是坏的,我刷了也点不亮

网友(2009-12-14):
不对吧,,里面的内容全一样

网友:
证实BIOS是完全OK的,不要怀疑,终于修好了

网友:
我用的是TOP2004最垃圾的编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