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 问题求助

楼主(2009-07-22):
IBM T23 问题求助
IBM T23 关机长一段时间再开机,就会提示 error fan error 打开内存盖板发现风扇都不转, 用东西随便拨动下,或者吹动一下风扇。 再开机就可以了。但每次长一点时间关机后就要这样开机真麻烦。请问这个问题要如何处理呢?
求助

网友:
非常简单,,将风扇换了就可以啦,,

网友:
这种问题遇到多了,如果风扇没有坏就把风扇上点油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了一个也是一样,不过换的也是二手的。

网友:
风扇加油,不行就换

网友:
对,加油就行。我今天也处理一个类似机器T30

网友:
应该不会的吧,换了之后还有这个风扇出错!建议换风扇还不行时请楼主量量风扇电压,查查风扇电路吧!不过这风扇电路很少出问题的,建议还是再换个风扇试试!

网友:
电压不稳的可能也大的 我就碰到过T40的FAN报错是电压不稳引起的

网友:
按ESC跳过去 只要不死机 用就是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