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同学的表哥可能把内存插反了,烧了,一开机风扇……

楼主(2009-07-22):
一同学的表哥可能把内存插反了,烧了,一开机风扇转了一下,就不动了。。

去的时候还有烧焦味。。我把内存拔了,CPU风扇也是转一下就停了(我插上诊断卡,卡上的灯也会亮一下。。。)

我感觉不知道是不是那主板自己启用了“自我保护”而把主板电源断了??(因为那块板上面好像还集成诊断卡的功能,虽然是很多年的板了,但看起来好像以前买的时候是高档货。。。所以我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主板“智能”的结果?)

(我忘记抄下型号了),但我转而又一想,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或北桥出什么问题了??

现在无法开机,诊断卡也没什么用处了。。。不知道我该怎么办?

请高手支招,谢谢!!

网友:
内存是256,DDR的。不插内存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说明主板应该有问题吧。。。但不知道要怎么办?没经验。。。也很少接触过这样的情况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供电短路了

网友:
看故障现象好像保护了,你可以按照最小化点维修。把内存 硬盘  光驱 网卡 能去掉的都去掉,看是否可以启动起来。在测下电源电压对地电阻值 ,看是否存在短路的地方。如果没有的话测关键点电压值按照正常维修思路修理

网友:
主要看看内存供电,槽子是否还有短路的金手指残余东西

网友:
看故障现象好像保护了,你可以按照最小化点维修。把内存 硬盘  光驱 网卡 能去掉的都去掉,看是否可以启动起来。在测下电源电压对地电阻值 ,看是否存在短路的地方。如果没有的话测关键点电压值按照正常维修思路修理
引用 网友A:

谢谢,这些还要再学习,还是一新手哈。。

网友B:
主要看看内存供电,槽子是否还有短路的金手指残余东西
引用 网友C:

内存供电?这个要用测压仪(有没有什么专有名称呵??)测试吧?

关于“金手指残余”,我已经用毛筛清理了一下,感觉应该不会有了。。。(我看了一下内存金手指,有两针有焦了,但是我把内存拔了,还是无法开机。。。一开机,风扇转一下(或诊断卡灯亮一下)就没下文了。。

网友:
内存插反很容易烧掉内存供电管。你应该先查下内存供电是否完好!

网友C:
内存供电?这个要用测压仪(有没有什么专有名称呵??)测试吧?

关于“金手指残余”,我已经用毛筛清理了一下,感觉应该不会有了。。。(我看了一下内存金手指,有两针有焦了,但是我把内存拔了,还是无法 ...
引用 网友B:
专业的就是万用表

网友:
主板供电短路```查查`应该很容易看到问题`~`

网友:
内存插反?那不是中间的塑料都被硬压断了

网友:
如有十二伏的四针小电源,拔下来试试,不闪的话就是cpu供电问题了。

网友:
内存插反?那不是中间的塑料都被硬压断了
引用 网友D:

  是没插进去
  插反了 插不进去的

网友:
找专业维修的吧,以免扩大事故。

网友:
很可能是电源问题~~我曾经也试过一次~~拔下CPU的时供电可以正常~~
一放上去又保护了~~换了个电源试试~`OK了~~
我电源是新的长城230W~~才用了一个多月~~ 后来叫奸商换了个新的回来~~

网友:
明显的上电保护
   先查内存供电  还有就是12V短路没有

网友:
内存插反一般会把内存和内存供电管烧掉,检查一下!

网友:
内存MOS管短路了,可用万能表测量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一下么?
主板肯定有问题 看看北桥

网友:
你要闻到焦味了, 请你检查 内存的  旁边的  MOS 管!  我估计 那上面 都 击穿  透顶了

网友:
来学习一下了~~~~~~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下,还不行万用表检测下供电的场效应管是否击穿

网友:
补旱看行不行,不行的话内存就坏了(看上楼所说的MOS管有没有坏,尝试更换)

网友:
半桶水就不要修了

网友:
这是内存供电短路

网友:
学习,回头再看看手头的板子

网友:
呵呵 英雄所见略同~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想问下MOS管用万用表怎么来判断是好是坏~
  具体是那一项参数~ 电压还是阻值~

网友(2009-08-22):
哇,这么多高手!!看来这个问题很值哈。。可是不知道他们主板扔了没有。。。唉。。。

网友:
我刚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子!DDR400内存一个脚烧断了,但经过修复竟然还可以用!
主板换了一个电源又启动了!~

网友:
r换个主板试试

网友(2013-05-22):
引用 网友B:
内存供电?这个要用测压仪(有没有什么专有名称呵??)测试吧?

关于“金手指残余”,我已经用毛 ...

专有名称就是万用表嘛,你看看内存附近的电路,有没有什么烧黑了的,

网友:
内存烧了估计把主板某元件也烧了,并不是说智能的结果,需要检查主板有木有短路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