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下管一脚无供电

楼主(2009-07-22):
CPU 3相供电  下管  都有一脚无电压  不知为何 请教

学修板卡 -8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:
是D级啊   还是G级没电压 G没电压应该CPU电源管IC有问题吧  其它两项都有电压D没电压应该不可能吧

网友:
S脚是接地的肯定是没有电压的啦

网友:
郁闷啊   请版主把此帖 删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