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71+主开关管烧了,帮我看看那些管可以替换

楼主(2009-07-22):
朋友明基G71G通电指示灯不亮,测220V保险烧掉,整流桥后级短路,后测开关管Q601(P7NK802FP)三极均导通,我们这是小地方,配件不好找,朋友去搞了一个SSS7N60A,放上去10秒后又烧掉了,这个管的代换那个师傅知道,麻烦告知一下?

网友:
k2645、7n60都可以代换,开关管后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代换的,开关电源应该还有问题。开关电源一般都不会只烧保险和开关管的

网友:
开始我也这样想的,可开机后还能工作10秒左右,如果其它地方有问题,应该开不了机,所以我觉得换的7N60还是不行,但又不知还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

网友:
看了上面回复,问题解决了,300V滤波电容坏了,所以换管开机能撑个十几秒,而不是马上烧掉

网友:
是啊,呵呵,我遇到类似的电源问题,也是那个300V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太多,滤波不好造成的。

网友:
一般场效应开关管的话,10n60
k2645 基本上可以代换全部的了
全是超大功率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