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高压电源一体的板,论证谁有?

楼主(2009-07-22):
这高压电源一体的板,论证谁有?

网友:
这个板就是补焊一下升压变压器,换一下C5706就行了的

网友:
你加个通用高压板,将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,方法简单:将为其供电的保险取下,也可将高压部分开关管取也,将通用高压板电源接在保险处。别找出ON/OFF信号线,接住。开机。

网友:
这种12V、5V输出的一体板,网上有卖的,卖配件的一般都有

网友:
还是改通用高压板比较划算,改起来也比简单。在买个原装板造价很高

网友:
这种板比较好修。C5706 /5707 或一些场管坏得多。高压包,电容易虚焊。

网友:
是电源有问题,修了两天没有修出来,想代换一块。